[求助] 怎么取消器件所有的net关系?

楼主(2024-05-31):
目前想实现如下图的效果,只能复制一个器件到空白处,删掉原来的再把复制的器件移到原位,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将器件线网取消掉?

网友A:
net name display 关了不行吗?没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 name display 关了不行吗?没太懂

怎么说呢?就是想让器件变成手动调出来的样子,源漏上面没有线网关系,source就是S,不是GND这种。有点绕,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就是想让器件变成手动调出来的样子,源漏上面没有线网关系,source就是S,不是GND这种。有点绕 ...

不太懂你为嘛要这么做。。

你一定要这么做的话,调进来后,可以在connectivity----Define Device correspndence。。选中,下面unbin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