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的基准VREF仿出来是一条直线呀/(ㄒoㄒ)/~~

楼主(2024-05-31):
op仿真完都是没问题的,各个指标也都ok,但是放到bandgap里面仿出来Vref就是一条直线,然后我看了一下电流镜的电流都不匹配了,VIN+和VIN-两点电压也没锁住,大佬们这个要咋解决呀!!!!!

问题

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放大器正负极是不是标注反了。很明显VIN+高于VIN-,但是放大器输出却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放大器正负极是不是标注反了。很明显VIN+高于VIN-,但是放大器输出却是0. ...

大佬,我这边正负极没有反欸

网友B:
放大器都没有钳位住,你看看你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都没有钳位住,你看看你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确

,这是静态工作点,之前检查过没啥问题欸

网友C:
你BJT是1:1吗?电流镜也是1:1?

网友:
你这放大器正负极性反了吧

网友:
把VIN+与VIN-换一下看看

网友D:
应该左边是负右边是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左边是负右边是正

我改过来了大佬,现在电流镜是ok的,但是cref还是一条斜率为-的直线,调整r想提高正温度系数也没有

网友D:
你pnp的比例是对的吧,你直接将R1的阻值设置为变量大范围去扫描看看有没有0温的曲线

网友D:
拉扎维书是不是有带隙的公式吗?应该先大致估算一下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扎维书是不是有带隙的公式吗?应该先大致估算一下范围吧

数值都是我已经计算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pnp的比例是对的吧,你直接将R1的阻值设置为变量大范围去扫描看看有没有0温的曲线 ...

数值我根据公式计算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过来了大佬,现在电流镜是ok的,但是cref还是一条斜率为-的直线,调整r想提高正温度系数也没有

...

你这张图左下角怎么又加了一个pn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过来了大佬,现在电流镜是ok的,但是cref还是一条斜率为-的直线,调整r想提高正温度系数也没有

...

你的输出只有零点几伏,右边输出串联的电阻不够,输出得调到~1.2V附近才能温度系数小。

网友:
电阻太大了电流镜都饱和了呀,看看dc点
另外有电阻那边的pnp电压比没电阻那边还大, 明显你pnp放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静态工作点,之前检查过没啥问题欸

你这图里面的放大器很明显正负极是反的,VIN-经过了两个共源极到到输出,它和输出是同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BJT是1:1吗?电流镜也是1:1?

m=8带入算的取值

网友:
你看你第一张图,你放大器输出电压都到uV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放大器静态工作点正常的那张图,输入电压给的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