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vcs 后防真

楼主(2024-05-31):
请教了问题, scan vcs后防真,我先serial 3条pattern,然后后面全是并行的。仿真是通过的。

全部改成serial 的pattern后,在第21条的pattern 出现了x态,期间也会报一些reg的timing violation。
我理解是serial 3条能过,代表chain是没有问题的。 为啥serial还会21条出现x态呢?谢谢。

网友A:
3个pattern只能保证shift路径没有违例,无法保证capture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pattern只能保证shift路径没有违例,无法保证capture路径

谢谢回复,但是后面的parallel 仿真 都是过的, parallel仿真不就是仿capture过程吗?

网友B:
为什么不debug下找找具体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debug下找找具体的原因呢?

谢谢回复,初步看来是non-scan cell传播来的。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初步看来是non-scan cell传播来的。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法解决
...

试试no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