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列表去除重复

楼主(2024-05-31):
一个包含很多数据的列表 用artUnique/ciUtilsMakeUnique去除重复之后 仍然有重复 请大神帮忙看看如何解决 下图是去重之前和之后的截图

网友A:
循环一下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一下就好了嘛

试过了 不行

网友B:
会不会是print位数不够,小数点后多显示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print位数不够,小数点后多显示几位。

这个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怎么设置

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