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arge pump负压端问题

楼主(2024-06-0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下图是charge pump 的负压端产生电路

为什么正电压6.1V经过外部电容后负电压会掉到只有-5.5V,再经过一个管子后只有-5.1V。这中间哪里把电压吃掉了?控制的时钟信号已经经过处理,保证Vgs没有击穿,ISO耐压也满足。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阻那有电流,加上开关管W/L不够大,导致开关管的vds压降大吧

网友:
你自己根据结果分析以下,你看看上面6.1V有没有到0,然后分析下面为什么没到-6.1,是不是路径上有电阻,或者哪里有寄生电容,你如果只pump一次的话 和外部电容分压肯定是到不了那个-6.1V的

网友:
可以先用理想器件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