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lmmx -s的脚本生成的probe总带有莫名其妙的前缀怎么去除

楼主(2024-06-01):
最近在学习使用totem/redhawk的动态分析,但是发现运行aplmmx就报错,查看 mmx.xtor_miss_probe报告,发现aplmmx -s 脚本出的probe是i3(ANA_ALL_v2.X176.XI100.XI0.MPM0)的格式,但是fsdb里面是单纯的X176.XI100.XI0.MPM0格式,二者对不上导致一直报错,求各位解答如何设置才能让它们一致

楼主:
顶一下求各位大佬回一下

楼主:
报错原因是Turn off current redistribution beacuse inconsistant cell current and sum of xtor current

网友A(2024-11-06):
楼主解决了吗?ANA_ALL_v2应该是你的top_xcell_name,i3是应该是流入mos管源极的电流,TOP_XCELL_NAME ""可以消掉ANA_ALL_v2.         但是i3(xxx)与xxx还是对不上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ANA_ALL_v2应该是你的top_xcell_name,i3是应该是流入mos管源极的电流,TOP_XCELL_NAME ""可 ...

一样,我TOP_XCELL_NAME ""取消了top的名称但是后续依旧报错,匹配率只从0到了1.3,依旧报错很难绷

楼主(2025-01-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ANA_ALL_v2应该是你的top_xcell_name,i3是应该是流入mos管源极的电流,TOP_XCELL_NAME ""可 ...

针对目前这个问题,应该是提取cdl那里需要改设置,需要以一个特定格式出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