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管子M不为1怎么生成

楼主(2024-06-01):
管子M设置的4,但是自动生成的版图里面就一个,所有版图都画完了跑完drc到lvs报错才发现,理论上应该是四个管子并联的,为什么只有一个,删了重新生成还是生成的一个,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不是connectivity-generate这样生成吗

网友A:
试下加上后,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加上后,可以吗

我后来手动复制然后bind了,又生成了好多管子,请问我把后来生成的单独画在下面可以吗?还是说要和之前的1个画在一起,那几乎都得重画了。。。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手动复制然后bind了,又生成了好多管子,请问我把后来生成的单独画在下面可以吗?还是说要和之前的 ...

你手动复制,就不用加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动复制,就不用加上这个。。

嗯嗯然后复制完了的这些管子我能三个三个一组画吗?还是必须要和原来的那一个组成4个然后一块画,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然后复制完了的这些管子我能三个三个一组画吗?还是必须要和原来的那一个组成4个然后一块画,不太懂 ...

这个就得看设计需求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下加上后,可以吗

请问这个 xl options在哪打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 xl options在哪打开呀?

options--Layout 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