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8mmrf DRC金属密度和BD报错问题

楼主(2024-06-01):
看起来是金属密度报错和sealring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结局,请教懂的前辈

网友A:
BD_* :整个chip外面包上 BORDER 这层layer。。比sealring大1.1

Metal density,撒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BD_* :整个chip外面包上 BORDER 这层layer。。比sealring大1.1

Metal density,撒dummy。

BD_:是需要在sealring外面再加一层吗,要加的话怎么加呢

密度:您的意思是dummy加的不够导致金属密度低吗
第一次用这个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BD_:是需要在sealring外面再加一层吗,要加的话怎么加呢

密度:您的意思是dummy加的不够导致金属密度低 ...

border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rder drawing

sealring 怎么添加呢,是需要画了添加pad之后加吗,目前只完成电路部分还没有添加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alring 怎么添加呢,是需要画了添加pad之后加吗,目前只完成电路部分还没有添加pad
...

和工厂要sealring参考gds,套在chip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工厂要sealring参考gds,套在chip外面

了解了,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