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C SOFTCHK问题

楼主(2024-06-01):
做LVS时,LVS过了,但是ERC报软连接警告和错误,问了设计人员,说要在virtuoso里面做一个SEPGND层,类似于PSUB2层,但是不会画,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画那个层?

补充内容 (2024-6-3 17:23):
已解决

网友A:
不同的那些地 都报上sepgnd 这层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那些地 都报上sepgnd 这层layer

大佬,请教一下应该怎么画?在SEPGND里画矩形吗?还是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应该怎么画?在SEPGND里画矩形吗?还是怎么做?

psub ring外面包上

网友B:
隔离两个不同的地,你看p-sub的电位,将不同的地用这一层包起来。一般cut pw。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 ring外面包上

大佬,我画了一个环,但是没有效果,ERC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两个不同的地,你看p-sub的电位,将不同的地用这一层包起来。一般cut pw。 ...

我的工艺库里用的是SEPGND层,我把报错的地方框了一个环,但是还是有ERC

网友B:
看看PW覆盖是否完整,subd这个层次是将不同的地隔离开。确认一下目前整个版图是否只有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PW覆盖是否完整,subd这个层次是将不同的地隔离开。确认一下目前整个版图是否只有一个地。 ...

版图层次里PWEL没有显示,目前整个版图有两个地,VSS和VSSIO,我想做的就是把VSS和VSSIO隔离开,但是SEPGND层画了一个框,没啥用,还是报ERC。

PS:一共有19个软连接问题,我只框了其中一个,那一个现在仍然报ERC,是需要把所有报的地方全都框上吗?不能框一个少一个ERC吗?

网友B:
1.pwell 层次没有显示,不太理解
2.看上面的截图似乎你是围了环形,正确的应该是全包围,画一个矩形。就像我说的 跟pwell cut或者超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well 层次没有显示,不太理解
2.看上面的截图似乎你是围了环形,正确的应该是全包围,画一个矩形。就像 ...

又试了一个全包围的,还是没法通过,在层次里面没找到PWEL,(PWEL没有图)只有一个P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well 层次没有显示,不太理解
2.看上面的截图似乎你是围了环形,正确的应该是全包围,画一个矩形。就像 ...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大佬说的全包围,但是之前没打开LVS验证规则文件里面的SEPGND选项,打开之后就可以通过了,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大佬说的全包围,但是之前没打开LVS验证规则文件里面的SEPGND选项,打开之后就可以通 ...

方便贴一下改的LVS文件里的哪个option么?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贴一下改的LVS文件里的哪个option么?学习一下

就这个选项,之前是注释掉的,所以哪怕覆盖了也没法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贴一下改的LVS文件里的哪个option么?学习一下

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儿有一个软连接报错,如果用SEPGND覆盖了,软连接报错就会消失,但是LVS会报incorrect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