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spice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6-01):
请问这里Vclk 这行是什么意思

hspice 用的不多

网友A:
vclk是用户自定义的,v开头是电压源; (clk,0)是节点;pulse关键词,表明是脉冲电压。总之,vclk并无特殊含义,换成v1,v2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lk是用户自定义的,v开头是电压源; (clk,0)是节点;pulse关键词,表明是脉冲电压。总之,vclk并无特殊含 ...

那请问CLK,O在图中,指的是哪个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CLK,O在图中,指的是哪个节点?

0是地(gnd),vclk控制switch开合。你这个是压控开关voltage controlled switches。可选择的,使用vcvs或vcr(voltage controlled resistor)实现开关功能。

https://spiceman.net/ltspice-switch-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是地(gnd),vclk控制switch开合。你这个是压控开关voltage controlled switches。可选择的,使用vcvs或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