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4-06-02):
为什么一直有飞线提示nmos没接衬底,还需要什么其他操作吗?

网友A:
不用管这个,以calibre/pvs lvs验证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这个,以calibre/pvs lvs验证为准

lvs也提示没接b,貌似是我最外圈的GNDA一直识别不到pin,VDD和GNDA用的都是metal 1 pin,但是VDD就识别到了,GND一直报错Invalid PATHCHK request "! GROUND",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什么工艺,感觉你pin label不对

网友:
将GNDA加到calibrepower列表里试试。把VDD改成VDDA可能也报相同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