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ITIAL块下多个forever的情况求助

楼主(2024-06-02):
在一个initial块下存在多个forever,这些forever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

网友A:
在begin/end之间是顺序的,在fork/join之间是并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egin/end之间是顺序的,在fork/join之间是并行的,多个forever顺序执行的设计有问题,只有第一个forever ...

我在initial块中用的begin end,然后第一个forever中加了break,它第二个forever块也不执行,这样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initial块中用的begin end,然后第一个forever中加了break,它第二个forever块也不执行,这样对嘛? ...

break会跳出包含他的最内层循环,所以有可能执行到后面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eak会跳出包含他的最内层循环,所以有可能执行到后面的语句。

明白了,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