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的smic40nm的cell_decap_file如何生成或者在哪里找?

楼主(2024-06-02):
set_pg_library_mode \
-celltype
techonly \
-ground_pins
VSS \
-power_pins
{VDD 0.9 VDDG 0.9 TVDD 0.9} \
-decap_cells
{DECAP8 DECAP64 DECAP4 DECAP32 DECAP2 DECAP16 DECAP1} \
-filler_cells
{FILL8 FILL64 FILL4 FILL32 FILL2 FILL16 FILL1} \
-default_area_cap
0.01 \
-cell_decap_file
../data/voltus/decap.cmd

-cell_decap_file filename
Specifies the name of a file containing a list of cells and the decoupling capacitance value
for each. You can also specify the series resistance value along with the decoupling
capacitance value to accurately model the cell decoupling capacitance. The cell decap file
format allows you to specify capacitance for multiple voltage values to support multi-voltage
capacitance simulation for standard cell and macro PGV generation.
UNIT 1
CELL cell1
VOLTAGE 1.0
PIN VDD 1e-18
PIN VSS 1e-18
VOLTAGE 0.9
PIN VDD 1e-18
PIN VSS 1e-18
这里生成lib的时候,我在smic库根本没找到这个文件,请问怎么生成这个文件?是用脚本从dc的lib文件去抽取吗?

楼主:
这个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用voltus生成tech only的lib不准,所以才需要手动配置给fillercap指定cap值.
如果配合spectre和spice网表生成的std cell power grid lib才算准,和dc lib里面库match.
具体我都做了试验,数据如下:  112fF 和dc lib的120fF match, tech only 因为没考虑里面mos器件cap导致lib不准,所以才需要手动配置那个cell_decap_file, 结论是,voltus用std cell power grid lib就可以了.
4: VDD cap different (tech only40fF) (spice_gen_std_lib 112fF) vs (dc 120fF)  ??
tech_pgv-----------------------------------------------------------------------------
FILLCAP128_A12TL40
                    VDD(1.1000)     4.08576e-16          TECH(65 taps)
                    VSS(0.0000)     4.08576e-16          TECH(65 taps)
Cell Type = DECOUPLING CAP                                     Cell_Status: PASS
INFO: This is a decap cell.
INFO: This is a decap cell.

gen_std_lib_pgv---------------------------------------------------------------------
FILLCAP128_A12TL40
                    VDD(1.1000)     1.12237e-13          EARLY(65 taps) EM(65 taps) IR(65 taps)
                    VSS(0.0000)     1.12237e-13          EARLY(65 taps) EM(65 taps) IR(65 taps)
Cell Type = DECOUPLING CAP                                     Cell_Status: PASS
INFO: This is a decap cell.
INFO: This is a decap cell.

dc_lib:---------------------------------------------------
capacitive_load_unit(1, pf);
  cell(FILLCAP128_A12TL40) {
    area : 40.8576 ;
    cell_footprint : FILLCAP128 ;
    user_function_class : FILLCAP ;
    pin(VDD) {
      capacitance : 0.119984 ;
      direction : inp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