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全差分运放中该结构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6-02):
求助

网友:
栅源短接的MOS相当于二极管,两个首尾相连,应该是为了电压钳位吧,保证两边的电压相同。(学艺不精,请指正

网友:
自偏置,方便建立稳定性,防止不启动,猜的

网友(2024-07-09):
可能是限幅,当这两个节点电压过大时,二极管导通,稳定一个电压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