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开启 DNS 解析,VCS 或 VERDI 获取license 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楼主(2024-06-02):
问题描述:如果开启 DNS 解析,每次 运行 VCS 或 Verdi 的时候,获取license 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但是server 又有联网需求,每次都要反复配置 /etc/resolv.conf。

请问各位大哥,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将对应软件的相关服务器地址全部指向127.0.0.1

网友:
正版License即可。

网友:
虚拟机的话,在宿主机中配置上网代理服务,在虚拟机中使用宿主机的代理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对应软件的相关服务器地址全部指向127.0.0.1

请问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呢

/etc/hosts里面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类似于这样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c/hosts里面

我试过,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