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violation 修复

楼主(2024-06-03):
有没有大佬对上述几个违例问题了解的,请教一下怎么解决,万分感谢,知道几个回答几个就好了,小萌新学习ing,
目前知道DMx.R.x问题是没加dummy,SR.R.x也是没加seal ring,MOM.R.2是我没有memory问题

网友A:
看着下面text pane 解释。。。看不懂下面的文字解释,可以看design rule上的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下面text pane 解释。。。看不懂下面的文字解释,可以看design rule上的图示 ...

图示看着我大致能懂意思,但是到了实际图上之后,看起来又不太像其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