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拉扎维书上的偏置技术部分

楼主(2024-06-03):
书上说偏置技术一般是用来作恒压源或者恒流源的,这里vb为啥不是偏置电压而是通过电流镜偏置电流呀,不是很理解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们要在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电路还要偏置他的电流,造成一山不能容二虎的现象呢

网友A:
首先电流镜可以复制。这是最大的好处。1.在一块芯片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偏执电压。如果不采用复制的方式就需要很多个基准模块。2。可以有效的降低功耗。模块需要的电流偏执是300ua甚至更高。如果采用基准300ua那么就无形增加功耗。实际上采用基准100ua就可以复制成300ua。就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B:
这里的Vb确实是给共栅级的偏置电压,但是由于共栅级的源极不能接地,所以同时仍需要偏置电流,使得共栅级的过驱动电压保持稳定。

网友C:
图中的vb就是一个偏置电压啊,另第二个问题你自己想一想,你的输入是不给电流路径的 有个电容在那呢,你不给偏置电流路径,那mos管电流怎么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vb就是一个偏置电压啊,另第二个问题你自己想一想,你的输入是不给电流路径的 有个电容在那呢,你不 ...

哦哦就是加了个电容为了防止输入信号对直流通路造成影响,所以需要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流镜可以复制。这是最大的好处。1.在一块芯片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偏执电压。如果不采用复制的方式就需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Vb确实是给共栅级的偏置电压,但是由于共栅级的源极不能接地,所以同时仍需要偏置电流,使得共栅级的 ...

谢谢,我大概理解了。主要之前的学习中还没有遇到输入端加电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