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24-06-03):
如何实现比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接上边

按照你这个电路,如果开始电容上下级板 Vin 和gnd,第一次 4c下面接vref,那么上面电压就会变成vin*8c=(Vout-Vref)*4c+(Vout-0)*4c,推导出Vout=Vin+Vref/2,以此类推
如果开始电容上下级板为Vin和vref,第一次4c下面接gnd,那么上面电压(Vin-vref)*8c=(Vout-Vref)*4c+(Vout-0)*4c,推导出vout=Vin-Vref/2,以此类推

网友A:
你这个Vin是接电容上边还是电容下边的,我看到的一般是接电容下边
按照你这个电路,如果开始电容上下级板 Vin 和gnd,第一次 4c下面接vref,那么上面电压就会变成vin*8c=(Vout-Vref)*4c+(Vout-0)*4c,推导出Vout=Vin+Vref/2,以此类推
如果开始电容上下级板为Vin和vref,第一次4c下面接gnd,那么上面电压(Vin-vref)*8c=(Vout-Vref)*4c+(Vout-0)*4c,推导出vout=Vin-Vref/2,以此类推

网友:
先把Vin采样到电容阵列上,然后通过电容阵列的开关切换,逐渐使得Vin下降或者上升,上升和下降的量按照电荷重分配计算。

网友:
学习一下电荷守恒的相关知识点,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Vin是接电容上边还是电容下边的,我看到的一般是接电容下边

就是接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