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如何添加脚本嘞?已有了代码怎么实现啊

楼主(2024-06-03):
搜索了论坛没看到方法(也有可能关键词搜的不对),只能请教一下大家
问题:拥有一串代码,我是怎么才能添加进去啊?是敲到指令栏吗?

比如这个代码我想录入但是不会
/***********************************************************************author     :   Write by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ICSkillSharing*date       :   2020-12-11*function   :   showlayer for layout**********************************************************************/;;;;;;;;;;;;;;;;;;;;;;;;;;;;;;;;;;;;;;;;;;;;;;;;;;;;;;;;;;;;;;;;;;;;;;;;;; start showlayer;;;;;;;;;;;;;;;;;;;;;;;;;;;;;;;;;;;;;;;;;;;;;;;;;;;;;;;;;;;;;;;;;;;;;;;;;; function define;;; show all layerprocedure( show_all_layer()                leSetAllLayerSelectable( t )        leSetAllLayerVisible( t )        hiRedraw()) ; procedure;;; show user input layer-purpose pair & set it the entry layer;;; usage: show_user_layer( '(("GT" "drawing") ("M1" "drawing") ("M2" "drawing") ));;; Makes GT with the purpose drawing the entry layer and GT M1 M2 with the purpose drawing visible and selectable;;; the entry layer must be the first item of the layer_purpose_listprocedure( show_user_layer(layer_purpose_list)        leSetEntryLayer( nth(0 layer_purpose_list) )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for(layer_purpose 1 length(layer_purpose_list)-1                        leSetLayerVisible(nth(layer_purpose layer_purpose_list) t)        leSetLayerSelectable(nth(layer_purpose layer_purpose_list) t)        );endfor        hiRedraw()) ;procedure;;; set user input layer-purpose pair to visiable layer;;; usage: add_user_layer( '(("GT" "drawing") ("M1" "drawing") ("M2" "drawing") ));;; set GT with the purpose drawing the entry layer and GT M1 M2 with the purpose drawing visible and selectable;;; the entry layer must be the first item of the layer_purpose_listprocedure( add_user_layer(layer_purpose_list)        leSetEntryLayer( nth(0 layer_purpose_list) )        for(layer_purpose 1 length(layer_purpose_list)-1                        leSetLayerVisible(nth(layer_purpose layer_purpose_list) t)        leSetLayerSelectable(nth(layer_purpose layer_purpose_list) t)        );endfor        hiRedraw()) ;procedure;;; set user input layer-purpose pair to unvisiable layer;;; usage: delete_user_layer( '(("GT" "drawing") ("M1" "drawing") ("M2" "drawing") ));;; set GT with the purpose drawing the entry layer and GT M1 M2 with the purpose drawing unvisibleprocedure( delete_user_layer(layer_purpose_list)        for(layer_purpose 0 length(layer_purpose_list)-1                        leSetLayerVisible(nth(layer_purpose layer_purpose_list) nil)        leSetLayerSelectable(nth(layer_purpose layer_purpose_list) nil)        );endfor        hiRedraw()) ;procedure;;; layer list define;;; replace layer name and purpose according to your techfile or palettelayer_gt='(("GT" "drawing") ("AA" "drawing") ("CT" "drawing") ("SP" "drawing") ("SN" "drawing") ("NW" "drawing")); layer_aa='(("AA" "drawing") ("GT" "drawing") ("CT" "drawing") ("SP" "drawing") ("SN" "drawing") ("NW" "drawing"))layer_m1='(("M1" "drawing") ("CT" "drawing") ("V1" "drawing") ("M1TXT" "drawing") ("TTXT" "drawing"))layer_m2='(("M2" "drawing") ("V1" "drawing") ("V2" "drawing") ("M2TXT" "drawing") ("TTXT" "drawing"))layer_m3='(("M3" "drawing") ("V2" "drawing") ("V3" "drawing") ("M3TXT" "drawing") ("TTXT" "drawing"));;; bindkeyshiSetBindKeys("Layout"     list(        list("<Key>`" "show_all_layer()")        list("<Key>0" "show_user_layer(layer_gt)")        list("<Key>1" "show_user_layer(layer_m1)")        list("<Key>2" "show_user_layer(layer_m2)")        list("<Key>3" "show_user_layer(layer_m3)")        list("<Key>)" "add_user_layer(layer_gt)")        list("Shift<Key>1" "add_user_layer(layer_m1)")        list("Shift<Key>2" "add_user_layer(layer_m2)")        list("Shift<Key>3" "add_user_layer(layer_m3)")        list("Ctrl<Key>0" "delete_user_layer(layer_gt)")        list("Ctrl<Key>1" "delete_user_layer(layer_m1)")        list("Ctrl<Key>2" "delete_user_layer(layer_m2)")        list("Ctrl<Key>3" "delete_user_layer(layer_m3)")    ));;;;;;;;;;;;;;;;;;;;;;;;;;;;;;;;;;;;;;;;;;;;;;;;;;;;;;;;;;;;;;;;;;;;;;;;;; end showlayer;;;;;;;;;;;;;;;;;;;;;;;;;;;;;;;;;;;;;;;;;;;;;;;;;;;;;;;;;;;;;;;;;;;;;;;

网友A:
建一个xxx.il的文件  把代码放进去  然后在ciw里load xxx.il的路径

网友:
CIW~>Options~>Bindkeys     左下角load,选择你存代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xxx.il的文件  把代码放进去  然后在ciw里load xxx.il的路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