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看时钟树最长的和谁做balance

楼主(2024-06-03):
如图,两个时钟group,图1的两个长度不同,图2中两个时钟长的差不多长度,怎么查找clk1中哪个reg和clk2做了balance导致时钟树长度变长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这是两个design?第二个clock gating rate高好多
SDC是一样的吗?应该是innovus读了SDC认为这两个skew group需要做balance才把clk1和clk2长得一样长

网友:
图2中的两个钟是不是sdc里面设置成同步的了,然后把这两个钟创建了一个skew group?

网友:
可以用get_ccopt_property -pin xxx active_skew_groups

网友:
clock source不一样,工具默认因该是async的,不做balance。跟综合确认下group约束吧。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