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skill初学求助

楼主(2024-06-03):
在load了这个skill后,我载入我建的函数testchange 为什么我的M2不能变成M3啊,感觉也没有错误啊

网友A:
請寫一個cadence skill code的script,功能是change metal layer

ChatGPT

當然,下面是一个简单的 Cadence SKILL 脚本,来更改选定对象的金属层。这个脚本假设你想将所有选定的对象从一个金属层更改到另一个金属层。
skill複製程式碼

;; Change metal layer for selected objects in Cadence Virtuosoprocedure(changeMetalLayer(oldLayerName newLayerName)    let((cv geos oldLayer newLayer)        ;; Get the current cellview        cv = geGetEditCellView()                ;; Get the old and new layer        oldLayer = list(car(parseString(oldLayerName " ")))        newLayer = list(car(parseString(newLayerName " ")))                ;; Get the selected objects        geos = geGetSelSet()                ;; Iterate over selected objects and change their layer        foreach(geo geos            when(geo~>layerName == oldLayer                geo~>layerName = newLayer            )        )                ;; Update display        geUpdateAllViews()                ;; Print message        printf("Changed layer from %s to %s for selected objects\n" oldLayerName newLayerName)    ));; Usage: (changeMetalLayer "metal1" "metal2")

请按以下步骤使用此脚本:
  • 打开 Cadence Virtuoso,确保已经打开设计视图并选择了你要更改层的对象。
  • 打开 SKILL IDE 或者在 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中输入以下命令来加载脚本:skill複製程式碼

    load("path/to/your/script.il")

  • 运行脚本并传入要更改的层名,例如:skill複製程式碼

    changeMetalLayer("metal1" "metal2")

这个脚本会遍历当前选择集中的对象,并将它们的图层从指定的旧图层更改为新的图层。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需求或问题,请告诉我!

网友:
可以使用GPT幫你寫或是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寫一個cadence skill code的script,功能是change metal layer

感谢 等我回去试试 但是我也想知道我上面那个错在哪 导致出不来

网友B:
1:shapes=cv~>shapes 这样下面foreach语句遍历的才是cv的每一个shape
2:shape~>layerName="M3"  "="1个等于号是赋值,两个等于号是判断相等

网友:
5楼正解,你下面遍历的是shapes,但是上面把cv的shapes赋值给了shape,其实你可以直接,foreach(shape cv~>shapes
这样写。然后,下面的判断if后面先是判断,是没错的,但是后面那个依然是判断语句,而不是赋值,去掉一个等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hapes=cv~>shapes 这样下面foreach语句遍历的才是cv的每一个shape
2:shape~>layerName="M3"  "="1个等 ...

懂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我在virtuoso窗口写cv~>geGetEditCellView()
后面我不想要这个cv了或者cv~>geGetEditCellView()想定义为别的窗口该怎么覆盖掉或者删除掉呢 不想重新启动virtuos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我在virtuoso窗口写cv~>geGetEditCellView()
后面我不想要这个cv了或者cv~>geGetEditCe ...

重新在CIW窗口打,或者写成脚本,设置快捷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我在virtuoso窗口写cv~>geGetEditCellView()
后面我不想要这个cv了或者cv~>geGetEditCe ...

hisetbindkey()绑定快捷键,把它保存为.il脚本文件,然后.cdsinit里load这个脚本路径,以后就会自动读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setbindkey()绑定快捷键,把它保存为.il脚本文件,然后.cdsinit里load这个脚本路径,以后就会自动读取 ...

ok,这个我会,我写的这个skill很简单,我拿来练着玩。复杂的skill又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