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模拟电路输出一个逐渐增大占空比的时钟

楼主(2024-06-03):
已经有两个不同占空比的同频率的时钟  如何把他们合并起来  然后先从小的占空比时钟输出 在逐渐增大占空比输出  最后增大至大一点占空比的那个时钟

网友A:
用PRO类似电路来控制OSC?实质上应该是一种软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类似电路来控制OSC?实质上应该是一种软起

就是想在软起阶段先用一个比较小的占空比来控制buck

网友:
用不同速度的clk做个AND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软起阶段先用一个比较小的占空比来控制buck

用锯齿波和一个软起电压来做;或者做一个额外的PFM来降低频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锯齿波和一个软起电压来做;或者做一个额外的PFM来降低频率也可以。

主要是想降低一下buck的最小占空比造成 开机的时候输出电压就突然到了最小占空比的电压 而不是从0慢慢升起来

谢谢,我去试试先用一个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