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电压摆幅仿真

楼主(2024-06-03):
右图是参考的,左图是我设置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电源电压1.8V。我是把有个输入端的共模电平设置为0.9,另一个从899m扫到909m,差模电平设置为0.可是结果很差啊,下面就是我的结果

网友:
用附件的原理图可以仿各种DC指标,包括增益、GBW、相位裕度、输出摆幅、输入共模等

DC仿真原理图

DC仿真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