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参数更新相关问题-SKILL

楼主(2024-06-03):
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skill语句更新器件的CDF参数吗?
用dbCreateParamInst()生成mos管的时候,管子的active 层不会跟着length变化,导致length大于默认值时,管子两边的dummy poly直接超出active区域。选中生成的管子,按Q,在点OK之后,active层的尺寸就正常了。
我判断是改动length时,active的尺寸没有正确地随length改变而更新。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skill语句更新器件的CDF参数吗?就是类似按Q,然后点OK的操作。

楼主:
终于搞懂了,4楼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evalstring之前需要先定义 cdfgData 这个变量:

cdfgData = cdfGetInstCDF( instId )
这样才能定位到目标instance。
11楼给出的答案比较完整,这是通过重新执行 callback 实现的参数更新:
instId = dbCreateParamInstByName( ... )
cdfgData = cdfGetInstCDF( instId )
wParam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w" )
when( wParam~>callback evalstring(wParam~>callback) )

也可以通过重新执行 formInitProc 实现的参数更新:
instId = dbCreateParamInstByName( ... )
cdfgData = cdfGetInstCDF( instId )
initProc = strcat( cdfgData~>formInitProc "(cdfgData)")
when( cdfgData~>formInitProc
  evalstring(initProc)
)

网友A:
创建之后,用cdfGetInstCDF(d_inst)~>parameters 重新evalString(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之后,用cdfGetInstCDF(d_inst)~>parameters 重新evalString(callback)

没太理解。cdfGetInstCDF得到的parameters可以用在什么地方?evalString这个和直接运行语句有什么区别?evalString(callback)要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理解。cdfGetInstCDF得到的parameters可以用在什么地方?evalString这个和直接运行语句有什么区别?e ...

let((CBString)
foreach(param cdfGetInstCDF(d_inst)->parameters
  CBString = param->callback
  evalString(CBString)
)

)
每个参数都有一个callback的属性,存放着这个参数的callback function,evalString(t_callback)就是执行这个callback 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t((CBString)
foreach(param cdfGetInstCDF(d_inst)->parameters
  CBString = param->callback

我在CIW试了下,会报unbound variable 的error。
cdfGetInstCDF(d_inst)->parameters~>callback,得到的是类似这样的list: (nil "mosCB( 'm )" "mosCB( 'l )" ...),那evalstring("mosCB( 'l )"),是不是就和直接执行 mosCB( 'l ) 的效果一样?单纯地执行 mosCB( 'l ) ,这样不能定位到我希望改的那个器件吧,所以我没太理解这个逻辑。

网友B:
试一下执行PasFlexUpdate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执行PasFlexUpdateLib()

这个确实能成功更新管子的参数,但是对自己做的PCell里调用的管子没用。这个是virtuoso自带的工具吗?

网友B:
在你的cdf参数中添加如下图部分。在PDK中有个pas.cx(pasutils.cxt)文件,load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cdf参数中添加如下图部分。在PDK中有个pas.cx(pasutils.cxt)文件,load它。

...

感谢分享,空了之后了解一下这个P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cdf参数中添加如下图部分。在PDK中有个pas.cx(pasutils.cxt)文件,load它。

...

试了下,这样没有产生变化。
查了下 formInitProc ,文档里的描述是:
“Lets you specify an optional SKILL language routine that executes automatically when the component is placed on an instantiation form.”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加了图中的部分之后就能自动用 PasCdfFormInit 这个API来更新我当前Pcell的parameters?

但是我PCell中的情况是,用了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 来调用PDK中的管子,并设定尺寸,所以这个管子其实没有受到PasCdfFormInit的影响?

网友B:
试一下4楼的方法。

instId = dbCreateParamInstByName( ... )
cdfgData = cdfGetInstCDF( instId )
wParam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w" )
when( wParam~>callback evalstring(wParam~>callback) )

如果自己做pdk的话,一般用P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4楼的方法。

instId = dbCreateParamInstByName( ... )

4楼的方法似乎不适用我这个案例,我也没理解这个逻辑。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打开方式出了问题,我再研究一下,多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C:
请问下你的pcell是去调用PDK的pcell吗?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的pcell是去调用PDK的pcell吗?还是自己做的

是在自己做的PCell里面,调用了PDK的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在自己做的PCell里面,调用了PDK的mos管

请教下,如何在自己写的pcell去callback,想做个logic门,不知道怎么同时去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如何在自己写的pcell去callback,想做个logic门,不知道怎么同时去callback
...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pw"

  ...
  ?callback  "logicCB('pw)"
  ...
)

创建参数的时候添加一个?callback的参数就可以了,在help里搜cdfCreateParam就可以查到参数的具体要求。
上面的 logicCB() 是自己按照需求定义的callback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如何在自己写的pcell去callback,想做个logic门,不知道怎么同时去callback
...

刚才的回复好像被吞掉了,再发一次: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pw"
  ...
  ?callback "logicCB('pw)"
)

在创建参数的时候添加一个?callback的参数就可以了。在help里搜cdfCreateParam就能查到参数的相关说明。上面提到的logicCB()是需要自己按照需求来定义的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的回复好像被吞掉了,再发一次: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pw"

我卡的点就是logicCB()该怎么去定义?有例子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的回复好像被吞掉了,再发一次:
cdfCreateParam(cdfID
  ?name "pw"

谢谢回复,上面提到的logicCB()是需要自己按照需求来定义的回调函数有例子吗?我卡的就是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上面提到的logicCB()是需要自己按照需求来定义的回调函数有例子吗?我卡的就是这个地方;
...

比如说nf的callback,输入了nf,希望总width跟着调整:

procedure(logicCB(key)
        let((x0 x1 x2)
                case(key
                        ('nf
                                x0=cdfParseFloatString(cdfgData~>nf~>value)
                                x1=cdfParseFloatString(cdfgData~>fw~>value)
                                x2=x1*x0
                                cdfgData~>width~>value=sprintf(s "%g" x2)
                        )
                        (t printf("Do nothing\n"))
                );case
        );let
);procedure

还有在callback里限制取值范围,限制数值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nf的callback,输入了nf,希望总width跟着调整: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请教下dbCreateParamInst()中这个函数的第二部分,d_master,具体应该是啥样的怎么获取?普通的db输进去提示要super master,是指的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dbCreateParamInst()中这个函数的第二部分,d_master,具体应该是啥样的怎么获取?普通的db输进去提 ...

比如 sel 是layout中选中的一个inst,这个d_master就是 sel->master->superMaster 。具体master 和 superMaster 有什么区别,我也不太懂。调用Pcell可以用 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 ,这个应该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sel 是layout中选中的一个inst,这个d_master就是 sel->master->superMaster 。具体master 和 super ...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用instID = 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4-11-19):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懂了,4楼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evalstring之前需要先定义 cdfgData 这个变量:

cdfgData = cdfGetIn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懂了,4楼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evalstring之前需要先定义 cdfgData 这个变量:

cdfgData = cdfGetIn ...

多谢指点~~

网友(2025-01-24):
标记一下pas

网友E(2025-03-07):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懂了,4楼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evalstring之前需要先定义 cdfgData 这个变量:

cdfgData = cdfGetIn ...

我记得在PCELL中直接使用cdfgData的话是PCELL中定义的cdf参数,按照楼主的方法是将cdfgData重新赋值的意思吗?

网友F:
没必要这么麻烦,你给调用的 PDK 参数赋值时用 vfoSetParam() 这个函数赋值,那么如果这个参数有 callback 就会自动调用 callback 了。

楼主(2025-04-14):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在PCELL中直接使用cdfgData的话是PCELL中定义的cdf参数,按照楼主的方法是将cdfgData重新赋值的意 ...

是的,在let()里面定义局部的cdfgData,更新完管子参数之后,离开let(),cdfgData又变回原来pcell的cdfgDat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这么麻烦,你给调用的 PDK 参数赋值时用 vfoSetParam() 这个函数赋值,那么如果这个参数有 callback  ...

可能是对一些pdk不好使,也可能是我不会用,在我的案例里,vfoSetParam()似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请问如何直接在pdk里面修改pcell 的 limit?

网友(2025-11-11):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执行PasFlexUpdateLib()

有用的,非常感谢,就是这个函数为什么candence的帮助文档上查询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dbCreateParamInst()中这个函数的第二部分,d_master,具体应该是啥样的怎么获取?普通的db输进去提 ...

用函数dbOpenCellViewByType()获取的就是d_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