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BOX的用法

楼主(2024-06-03):
我现在的desgin 还缺 analog的GDS。 我该怎样lvs box掉这个analog,然后check 我内部的LVS。

我试了几个方法,都不太行。

方法1:datebase 里删掉 analog 。{ 报cdl issue}
方法2:run LVS的时候, LVS BOX analog_cell  analog_cell   { 报所有std cell  incorrect}

楼主:
解决了 ,我是直接在database里 删掉了这个analog.   这样产的 gds和cdl 里,就都没有这个analog。
过掉了LVS

网友A:
LVS BOX  analog_cel  就可以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BOX  analog_cel  就可以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这样会报 cdl missing

网友:
印象中得有一个只有PIN的Cell才能BOX。
个人理解是需要PIN对上了才能BOX位置和上层链接关系。

你让Analog生成一个,或者自己画一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报 cdl missing

你这analog_cell 的cdl 还是要添加呀,只是不检查而已

网友:
出lvs用的网表时,exclude这个cell,行不行?

网友B(2024-09-19):
请教一下,lvsbox的作用是什么呢,跟H—cell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lvsbox的作用是什么呢,跟H—cell是什么区别呢

LVS box 只是把不care 的模块或者ip 暂时屏蔽掉,一般顶层前期评估的时候会用这个方式快速检查lvs 问题

hcell的话是另一个东西,我的理解是有点类似于层级的感觉,好比如mem ,如果hcell 里不添加这个mem 的名字,刚好这个mem 上有错,工具就会报出来mem 的底层器件的错,std cell 同理,有点可以快速定位问题的感觉;还有一种说法是,hcell 可以加速lvs 的进程,但是一直不是很理解

网友C:
只写这个模拟模块的pin写在cdl中,再black box

网友D(2025-02-11):
引用 网友C:
只写这个模拟模块的pin写在cdl中,再black box

那请问,直接用电路跑是不是就不行?必须倒cdl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直接用电路跑是不是就不行?必须倒cdl出来吗

你可以让模拟给你一个空的cdl 网表,只有pin的信息,很简单

网友(2025-09-1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我是直接在database里 删掉了这个analog.   这样产的 gds和cdl 里,就都没有这个analog。
过掉了L ...

够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