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out问题

楼主(2024-06-03):
为什么一般情况下要把最大扇出设置成32,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最大扇出可以当作软约束来看,关注max_trans和max_ca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扇出可以当作软约束来看,关注max_trans和max_cap即可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啦

网友(2024-10-21):
经验之谈

网友B:
这个经验之谈是关于什么的经验呢?或者说改这个值最终影响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验之谈是关于什么的经验呢?或者说改这个值最终影响什么了?

其实还是影响transition 和cap,设置成32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transition和cap,设置成40 50也行;
像上面说的fanout只是软约束,transition和cap才是硬要求。有时候单单设置transition和cap,工具不一定能做到,加个fanout多一道保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