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无输出端口的问题

楼主(2024-06-03):
大佬们好,我最近再学数字asic设计全流程。

根据一本书设计一个简单的CPU。书名《ASIC设计理论与实践》-人民邮电出版社。
该书给出的CPU例子中最后的顶层模块将各个小模块连线起来了,顶层只有复位键和时钟两个输入,而没有输出端口。
我在顶层模块中用“`include”包含进了所有子模块,成功仿真通过。
然后在DC综合中,只读入了这一个顶层模块文件,然后只有输入端口,没有输出端口,这种情况下,怎么设置输出延时和负载呢。
多谢大佬们解答!

CPU结构图

CPU结构图

使用`include包含子模块

使用`include包含子模块

无法设置输出延时和输出负载

无法设置输出延时和输出负载

网友A:
没有就不用约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不用约束呀

不约束不会出问题嘛,对后面的流程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约束不会出问题嘛,对后面的流程会不会有影响呢

没问题

楼主:
多谢大佬解答!

网友B:
设置约束的目的是为了TOOL能在lib中挑选合适的stdcell来组成你的电路
现在你连output的电路都没有,那还要约束干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约束的目的是为了TOOL能在lib中挑选合适的stdcell来组成你的电路
现在你连output的电路都没有,那还要 ...

是不是这个小cpu不规范呀,要不我还是找个有输出的来弄弄

网友:
这个CPU只有clk和rst,其他信号都没有,仿真没问题,但可能会被综合工具优化掉很多电路,导致和仿真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小cpu不规范呀,要不我还是找个有输出的来弄弄

你可以自己改下rtl,引出几条out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小cpu不规范呀,要不我还是找个有输出的来弄弄

rtl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l是自己写的吗

不是呢,是一本书上的,我抄下来的

网友(2024-07-18):
没有输出那么这个模块就优化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