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eck ERC中!LABELED的问题

楼主(2024-06-03):
在跑版图顶层的时候会报很多floating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跑脚本自动加的dummy layer,很难找到真正floating的drawing层,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ERC check不查floating的dummy layer?如下图所示

网友A:
ERC 不去check floating,若担心诸如shielding floating  用类似ant 方式写个脚本check

网友:
把dummy metal放一个cell里先删掉,check完后再加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不去check floating,若担心诸如shielding floating  用类似ant 方式写个脚本check

大佬知不知道哪有这样的脚本的,自己不会写脚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知不知道哪有这样的脚本的,自己不会写脚本

你看下ant写法  很简单

搞不定就参考这个  https://blog.eetop.cn/blog-1104918-694620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ant写法  很简单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