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报错 ERC PATHCHK GROUND && ! POWER NOFLOAT

楼主(2024-06-03):
电阻阵列作为一个子模块lvs结果如图1,原因应该是该模块没有电源导致的。
把电阻模块仿到整体电路中lvs结果如图2。
整体电路中VDD,GND的label都打上了
NWELL都接到了VDD
找不到原因了 ,求助大佬!!!

网友A:
能不能忽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忽略呢

不确定能不能忽略,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我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2024-08-06):
引用 楼主:
不确定能不能忽略,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当时出问题的是dummy电阻,电阻是多个子电阻串联的方式,整体大电阻首尾接地之后版图报错。后来改成了并联的方式,也就是每个子电阻都是首尾接地,这个错误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