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这个输出0.75V电压的电路疑问

楼主(2024-06-03):
有大佬能指点一下,为了输出0.75V的电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电路架构?用两个运放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论文讲解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保证温度、corner变化时输出稳定是0.75v

网友:
也用到了电阻的压降,和直接电阻分压得到0.75相比好像不太会受电源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