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 CDAC接入比较器后输出不稳问题

楼主(2024-06-03):
SAR ADC对输入信号采样,(vcm时序)采样结束后信号fft17bit符合设计,但是接入比较器(红色的时钟下降AZ结束比较器接入CDAC)之后CDAC电压一直建立不稳,后续的比较中CDAC也无法达到一个稳定的电压,为了debug用的是ahdlib的理想开关(导通电阻忽略不计),请问各位大佬比较器接入会对CDAC造成什么影响,那些因素会造成CDAC建立不稳

网友A:
图挂掉了

楼主:
fft是对采样后的CDAC输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掉了

你好,图补上了

网友A:
应该是回踢噪声的影响吧 差分电路是可以缓解的

楼主:
是全差分电路,并且做的是16bit的,latch前面有预防大,单独仿比较器,回踢在输入端几乎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全差分电路,并且做的是16bit的,latch前面有预防大,单独仿比较器,回踢在输入端几乎没有
...

单仿比较器你是怎么仿回踢的 输入端得挂电容和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回踢噪声的影响吧 差分电路是可以缓解的

第二级预防大看到会受回踢影响,到第一级几乎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仿比较器你是怎么仿回踢的 输入端得挂电容和电阻

电容阵列输入,贴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阵列输入,贴图了

回踢和CDAC的电容大小有关呀 单仿比较器看不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踢和CDAC的电容大小有关呀 单仿比较器看不出来的吧

是的,受教了,加上CDAC后发现比较器放大的时候回踢很明显,在预放大放大的时候CDAC的输出应该保持不动但回踢造成的CDAC输出波动很大,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用的积分器预放大,1处是上一次比较后开关切换的CDAC输出,2处是比较器放大过程中CDAC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回踢噪声的影响吧 差分电路是可以缓解的

比较器工作的时候影响了CDAC输入,是全差分的,请问还有什么缓解方式吗

楼主:
在CDAC输出比较小的时候(几十mv)就不明显了

楼主:
把输入信号(1V)采样到电容上,在比较器工作的时候比较器上只接电容,这样仿回踢对吗,这样仿真比较器对输入的扰动很小

网友C:
CDAC上的RC多大,RC足够小能及时建立,另外仿回踢噪声应该考虑失配。如果不考虑失配,回踢噪声在全差分电路里很多情况下只是共模干扰,因为电路失配才会产生差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AC上的RC多大,RC足够小能及时建立,另外仿回踢噪声应该考虑失配。如果不考虑失配,回踢噪声在全差分电路 ...

电路是完全对称的,CDAC单独输出是很快就可以建立的(RC很小),但是接上比较器(预防大),建立就变得非常缓慢,即使把比较器输出短路使比较器不工作,我的理解在CDAC后面接比较器等于在输出多并联了一条支路,输入对管的栅寄生电容会分走一次电荷,但应该不影响建立

网友D:
如果怀疑是kick_back,在cdac和comp用个vcvs当buffer隔一下实验一下是不是这个影响,我更好奇的是,你16bit,用的pre-amp的结构,你用了几级pre-amp?怎么处理pre-amp(主要是前俩级)的噪声贡献?你用了很复杂的pre_amp来降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怀疑是kick_back,在cdac和comp用个vcvs当buffer隔一下实验一下是不是这个影响,我更好奇的是,你16bit ...

你的方法很有道理,用的是积分器预防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很有道理,用的是积分器预防大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这里用积分器的结构做pre-amp有什么好处?还是您管offset消除技术的oos和ios组成的开关电容的结构叫“积分器”?方便问问您的文献参考吗?可能我看了文章会比较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这里用积分器的结构做pre-amp有什么好处?还是您管offset消除技术的oos和ios组成的 ...

猜测是静态的预放大+失调存储,至少4级预放大

网友(2025-03-16):
引用 楼主:
电路是完全对称的,CDAC单独输出是很快就可以建立的(RC很小),但是接上比较器(预防大),建立就变得非 ...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的CDAC建立的过程中,preamp第一级输出有反相的放大电压,这个电压通过cgd耦合到CDAC输出节点减慢了建立过程。可以试试减小第一级preamp的输入管尺寸,代价是噪声增大。或者CDAC后面加入更多冗余,这样MSB比较阶段CDAC建立不稳的影响可以被后续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