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后提如何屏蔽某个顶层模块内的子模块的抽取?!

楼主(2024-06-03):
如题:请教PEX后提时,如何屏蔽掉比如一个顶层模块内的,一个子模块不让PEX去抽取?!谢谢!

网友:
需要做:1.使用gate level抽取,2.将子模块名字写到xcell 文件里面,3.在cellview map文件里面写出对应的单元(抽取calibre view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