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virtuoso里面生成一个周期性的方波信号源?

楼主(2024-06-04):
单周期的波形,如图所示。

网友A:
用vpwl设置

网友:
这个方波是周期的吗,用Verilog写一个

网友:
vpulse就可以阿,调整占空比

网友:
vpulse就可以阿,调节宽度就行了

网友:
用vpulse应该也是可以的吧这个波形?设置好周期和脉冲宽度(高电平时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pwl设置

你好,我用vpwl来设置,却得到了三角波,咋回事?我希望得到方波啊

另外,一个周期就结束了,没有信号了,我是需要生成一个周期性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vpwl来设置,却得到了三角波,咋回事?我希望得到方波啊

没写对呗,少了一个点,所以变成三角波了。

用vpulse也可以,设置好脉宽和周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写对呗,少了一个点,所以变成三角波了。

用vpulse也可以,设置好脉宽和周期就行。

vpwl 可以设置点数 number of points, 从而做出各种不规律的分段信号来。

vpulse怎么做出分段信号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pwl 可以设置点数 number of points, 从而做出各种不规律的分段信号来。

如果是周期固定的,vpwl和vpulse没区别,如果周期不固定是任意的,那只能用vpw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周期固定的,vpwl和vpulse没区别,如果周期不固定是任意的,那只能用vpwl了。

...

谢谢,vpulse似乎只能生成你截图中的这种简单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