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约束问题

楼主(2024-06-04):
DC综合过程中,自动的将一个触发器综合成了扫描触发器,导致在后面的扫描链插入时无法将该扫描触发器接入扫描链中(也就是SI是接的固定电平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求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对应的库/SDFFR_X*]

网友B:
scan insertion之前是需要compile -scan来替换DFF的,不应该有这种问题,你看下你的scan insertion flow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比如existing dft和spec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对应的库/SDFFR_X*]

感谢大佬,综合后已经没有SDFF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n insertion之前是需要compile -scan来替换DFF的,不应该有这种问题,你看下你的scan insertion flow的 ...

我只是综合一个电路,没有执行插入扫描链的操作,之后在看电路图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