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出网表怎么操作

楼主(2024-06-04):
我有一个数模混合的版图该怎么得到网表呢? 目的是想通过网表再转换成电路

网友:
run lvs得到

楼主:
请问跑完了 lvs抽取的网表放在哪里了呢

网友A:
你run的路径下就有    模块.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un的路径下就有    模块.sp

很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un的路径下就有    模块.sp

很奇怪啊  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un的路径下就有    模块.sp

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导致没有提取到

网友B(2025-07-19):
引用 网友A:
你run的路径下就有    模块.sp

请问,我没有网表,只有版图,怎么设置lvs来跑出.sp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没有网表,只有版图,怎么设置lvs来跑出.sp文件呢?

随便弄个网表就行啊

网友:
svdb下的.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