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是否有有针对固定调制方式的加扰方式,可以获得更好的误码率?

楼主(2024-06-04):
可以通过选择加扰方式降低某一调制方式的误码率吗?

就是每种调制方式有没有对应的某个加扰序列,通过该序列的加扰可以获得更低的码间串扰,从而降低误码率?

其实我理解是没有这种针对性的加扰序列的,因为信息bit往往也是随机的,加扰的结果也只能是随机的,但是还是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加扰不是随机化吗?怎么能够避免码间串扰呢?而且现在用的是无码间串扰的成形,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扰不是随机化吗?怎么能够避免码间串扰呢?而且现在用的是无码间串扰的成形,没必要啊
...

我也这么觉得,就是想找人确认下

网友:
是不是说TCM,通过编码与调制星座联合设计,提高性能。这个研究有几十年了。不是用扰码,而是特定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