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rf pmos的NGR电位必须是VDD吗

楼主(2024-06-04):
在pmos外接了一个NGR,因为这个pmos源极和衬底电位不是VDD,当我把NGR和源极接到一块的时候,LVS的ERC报错“nwell is not connecting to power net”

想请问一下懂得前辈,NGR得nwell必须接到VDD吗,像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把nwell接到VDD,同时保证pmos正常工作呢。
pmos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没有必须这个说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须这个说法啊

但是NGR的nwell不接VDD的话ERC就会报错

网友A:
ERC 不是说一定要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不是说一定要解决的啊

nwell不接vdd的话不是会有闩锁效应吗,不解决感觉还是不太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nwell不接vdd的话不是会有闩锁效应吗,不解决感觉还是不太放心

nwell电位高过psu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ell电位高过psub就行了

NGR_NWELL接到VDD
PMOS衬底源极_NWELL接到非VDD
虽然还是有内层nwell没有连接到vdd的erc错误,不过只要保护环nwell电位高于内层nwell电位,这个错误就是可以忽略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