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 fill

楼主(2024-06-04):
请问下,如果客户不自己run dummy runset,drc中关于density的错误是不是都要waive掉?

drc中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参数,客户不自己加dummy的话不跑对应density的检查,想知道实际操作有这样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block层

加block层只是指定哪些区域不加dummy吧,如果这些地方要加dummy,但是客户不加让fab加,客户跑出的density的drc是不是就很容易出错?

网友B:
有的工艺会在DRC runset里面设置一个option,只检查dummy或者不检查dummy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工艺会在DRC runset里面设置一个option,只检查dummy或者不检查dummy rule

嗯,按照我想的应该要加个这种开关,不然一堆density要waive也挺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按照我想的应该要加个这种开关,不然一堆density要waive也挺麻烦的

run drc的窗口里有这种选项,在rule下面有个check selection recipe,可任意选择,挺麻烦的。不过你不check density,不怕超吗,不够好改,超了的话可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 drc的窗口里有这种选项,在rule下面有个check selection recipe,可任意选择,挺麻烦的。不过你不che ...

那实际操作要如何进行呢?客户run完整得drc runset,然后自己看如果不够就waive,超了就自己改版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实际操作要如何进行呢?客户run完整得drc runset,然后自己看如果不够就waive,超了就自己改版图?
...

我给你说位置了啊,你点一下就能看到了呀,里面包含了所有check,你可以任意选择。真心不建议这么操作,你为了run drc省时间吗?不差这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说位置了啊,你点一下就能看到了呀,里面包含了所有check,你可以任意选择。真心不建议这么操作, ...

那个rule selection我知道,run drc也不是为了省时间,我在想如果客户不自己run dummy runset,跑完drc发现那些density不够得情况是不是自己waive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un drc的窗口里有这种选项,在rule下面有个check selection recipe,可任意选择,挺麻烦的。不过你不che ...

你说的超了是什么意思,density rule的要求一般都是大于多少,没见过要小于多少的。你说的是antenna rule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rule selection我知道,run drc也不是为了省时间,我在想如果客户不自己run dummy runset,跑完drc发 ...

工厂好像不太愿意让waive吧,平整度差别很大,影响芯片的良率吧。要么和客户签协议,所有后果自己承担,要么让客户改掉。正常客户最后出数据的时候,都把所有的都验证一遍,反正我们是这么做的,要么就是工厂给撒dummy,要么自己承担后果。如果公司自己都不通过各种check保证芯片良率和性能,我感觉这个公司也长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超了是什么意思,density rule的要求一般都是大于多少,没见过要小于多少的。你说的是antenna rule ...

比如28nm的po最大好像是65%,metal好像是85%。从OD到topmetal都有限制,不可能没见过上限吧,那只能说明你做的size太大了,小制程density很容易就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超了是什么意思,density rule的要求一般都是大于多少,没见过要小于多少的。你说的是antenna rule ...

刚才回复的怎么看不到,从OD到topmetal都有density要求,越小制程越容易超。rule里面都写着呢,一是可能你做的制程太大了,二是可能你做的有点松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厂好像不太愿意让waive吧,平整度差别很大,影响芯片的良率吧。要么和客户签协议,所有后果自己承担, ...

客户如果自己撒dummy解决掉density的drc问题那就drc clear肯定没有问题了,如果客户不撒dummy,让fab来撒得话,客户自己跑的drc结果中有density不达标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传gds到fab之前是不是要知会fab,然后fab撒dummy后fab自己跑drc和客户共同确认结果?没有实操经验,不清楚这块业界通常流程是怎么样的,希望前辈多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如果自己撒dummy解决掉density的drc问题那就drc clear肯定没有问题了,如果客户不撒dummy,让fab来撒 ...

在最终提交gds之前,一般会发一份drc lvs结果给fab,然后让fab确认那些能waive。公司run一个结果给fab,fab撒dummy或者marge完第三方cell后,run一个结果给公司,最后双方都确认没问题,还有一步就是fab把gdv给公司确认(确认是否多或者少mask,毕竟每一层mask都需要不少钱),然后就排队生产了。反正就是各种需要双方确认的事,有一些是运营部门的,有一些是layout的,还有领导的。其实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f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最终提交gds之前,一般会发一份drc lvs结果给fab,然后让fab确认那些能waive。公司run一个结果给fab,f ...

嗯,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