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CRN65 CMN65 CLN65区别?

楼主(2024-06-04):
如题,先前知道tsmc CRN65似乎是mixed signal/RF, CLN65是logic,又看到个CMN65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顺便问一下CRN65可以看CMN65的design rule吗?

网友(2025-03-04):
来自于deepseek!
我认为基本靠谱!
:)

TSMC CMN65 是台积电(TSMC)提供的一种 65 纳米制程技术节点,主要用于制造逻辑芯片和其他高性能计算类芯片。与 CRN65(用于混合信号和射频芯片)和 CLN65(用于基础逻辑芯片)相比,CMN65 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功耗,适用于需要高计算能力的应用,如高端处理器、GPU 和 AI 加速芯片等。

至于设计规则,CRN65 和 CMN65 的设计规则不同,CRN65 针对混合信号和 RF 应用优化,而 CMN65 则专为高性能计算设计。因此,CRN65 通常不能直接用于 CMN65 的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