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alss cdc 数据用作时钟的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04):
存在如下电路:数据信号输出到另一个触发器的时钟端作为时钟使用,实现低功耗的数据边沿捕获;同时这个信号还会作为数据使用。
这个信号如果不定义为时钟,跑cdc会报clock unconstraint
如果把这个信号定义为时钟,跑cdc会报时钟用作非时钟的error

请教下有经验的前辈,这种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数据信号分两路,一路正常做数据,一路插一个CK buffer,clock create 在 buffer 输出端

楼主:
老哥,是约成时钟后waive还是直接waive?
如果不约成时钟的话,好像下级触发器是没有时钟域的,这会不会影响cdc检查?是不是综合的时候也会报触发器没有时钟约束?

约时钟的话,该怎么约?前级触发器的时钟派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信号分两路,一路正常做数据,一路插一个CK buffer,clock create 在 buffer 输出端 ...

老哥,创建时钟是用前级触发器的时钟派生嘛,具体时钟频率怎么定义呢?像边沿捕获这种逻辑,脉冲是随机产生的。

还有就是,添加的这个时钟约束,是不是也要给到综合的时候用呢?还是说只为了清c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创建时钟是用前级触发器的时钟派生嘛,具体时钟频率怎么定义呢?像边沿捕获这种逻辑,脉冲是随机产 ...

既然是clock,肯定是要综合的时候加的。
可以create generated clock,频率可以看前级触发器输出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否侧就按前级触发器clock 的二分频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clock,肯定是要综合的时候加的。
可以create generated clock,频率可以看前级触发器输出的最高频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