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能不能吃加密的文件

楼主(2024-06-04):
需要把网表和spef文件给客户,为了防止泄露, 需要加密, 用hspcie的加密命令,primeTime吃不下去, 各位前辈可有什么方法?求赐教

网友A:
不能吃加密文件,甲方一定要STA分析?为啥?按理说只要接口约束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吃加密文件,甲方一定要STA分析?为啥?按理说只要接口约束不就行了? ...

他们想从顶层flatten, 然后自己跑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