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比较器求助

楼主(2024-06-04):
下面是交叉耦合比较器的结构,一般M2和M4宽长比相等,M1和M3宽长比相等,如果M3的宽长比大于M4的,则为强正反馈,具有迟滞功能。但是如果M4的宽长比大于M3的宽长比,为什么没有迟滞效果。

网友:
正反馈靠的是负阻产生的

网友:
如果M4大于M3相当于,原来的M4缩小了尺寸,

网友(2025-06-18):
正反馈时电流只会往一边流,两边的阻抗差异较大,负反馈时电流会等量的流到两边,两边阻抗差异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