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mos画法

楼主(2024-06-04):
请问一下,有两个功率管,m=200的pmos和m=100的nmos,我该怎么布局呢

网友A:
个人见解功率管一般是丢版图边缘,具体情况和电路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功率管一般是丢版图边缘,具体情况和电路讨论

这个是我老师留的作业,让我把这两个功率管画一下。他说走线可以用井字型和叉指型,我不知道怎么画了

网友:
得看你芯片形状吧, 正常放置就行

网友B:
只有单纯的两个mos?是不是看你过电能力处理方式,还有latchup处理方式?一般处理方式就是p/nmos分别单独圈两圈rin,井字形连线,叠到top metal就完了。计算一下能走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单纯的两个mos?是不是看你过电能力处理方式,还有latchup处理方式?一般处理方式就是p/nmos分别单独圈 ...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