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带电阻rnposab_ckt 和电容 mime2r_ckt仿真

楼主(2024-06-04):
smic18 带电阻rnposab_ckt 和电容 mime2r_ckt仿真具体添加哪个工艺模型呀?
这是模型库里面所有的模型!
这个组合不对

网友(2025-01-20):
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

楼主:
这大概是工艺模型文件不齐全的问题

网友A(2025-05-19):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如果是不带ckt的mime2r电容,lvs能过吗,我lvs过不了,mime2r-cktlvs才能识别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下如果是不带ckt的mime2r电容,lvs能过吗,我lvs过不了,mime2r-cktlvs才能识别 ...

你好解决了嘛我就是原理图和版图都是rnpo多少lvs识别到就是rnpo_ck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