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floating gate

楼主(2024-06-04):
栅极的版图连接如图1所示,已经检查过GT和M1-GT的过孔是连在一起的,pin是根据原理图自动生成的,但是在DRC检查时还是报错floating gate,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lvs没问题了,但是drc还是有floating gate的错误

可以看看已经有的东西跑出来是不没有接S/D的gate也是浮空的,如果也有的话这个就不用管,上到顶层被接了就好

网友A:
可能是注入没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注入没盖上?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sn把孔盖完试试

楼主:
sn盖上还是不行呢,还是报floating gate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sn盖上还是不行呢,还是报floating gate的错误

那可能就是单纯的没接别的东西吧,接上可能就不报了

网友:
哥们,栅没接啊,浮空着呢。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到顶层才解决吧,栅没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到顶层才解决吧,栅没接东西

VG2就是引脚,我把生成的pin接到M1到GT的过孔上了,这样也不算接上吗

网友:
要加一个M1PIN的label在gate上的M1

网友:
检查你pin的层次是不是m1

网友:
引用 楼主:
sn盖上还是不行呢,还是报floating gate的错误

label打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2就是引脚,我把生成的pin接到M1到GT的过孔上了,这样也不算接上吗

这个工艺我没用过,之前做台积电的工艺好像是不算来着,你先跑ls看有没有问题,改完了然后再回来看DRC

网友:
仔细分析下下面floating gate的定义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我感觉你没打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没打pin

这个是pin脚,也打了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我没用过,之前做台积电的工艺好像是不算来着,你先跑ls看有没有问题,改完了然后再回来看DRC
...

现在lvs没问题了,但是drc还是有floating gate的错误

网友:
到上层 gate有接到device 就不会报了

网友:
gate直接接pin  报floating  没关系的  不用管 到上层就没了

网友:
wave掉就行了,pin是金属层,drc认的是gate是否和SD相接,不管你打不打pin,所以会认floating,自己确认了就行,写个waivelist给上层,喊他注意chec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