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个电流发生器怎么看

楼主(2024-06-04):
小弟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电路怎么理解呢?

网友A:
看上去就是利用运放虚短,把运放另一端钳位在VREF然后除以电阻就是电流了,和常见的结构相比只是少了个源跟随的buffer

网友B:
看着跟ldo原理差不多,输出cascode电压转电流

网友:
那裡來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是利用运放虚短,把运放另一端钳位在VREF然后除以电阻就是电流了,和常见的结构相比只是少了个源跟 ...

谢谢解答,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跟ldo原理差不多,输出cascode电压转电流

谢谢,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