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em运行过程中总是出现missing pin导致仿真暂停怎么办

楼主(2024-06-04):
在运行aplmmx -n 组件的时候发现一直在报warning:Missing pin i3(*****)form simulation

然后就提示Turn off current redistribution because inconsistant cell current and sum of xtor current了,请各位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二者一直不能匹配呢
后续就报错
ERROR(MMX -309)probe mapping percentage is less than 10%.Tools can not proceed because mapping rate is too low.
  Total number of device probes = 9582
  Total number of mapped device probes present in waveform file =0
  Mapping percentage =  0.00%
一直找不到debug的点,求指点迷津

楼主:
求回复,顶一下

网友A(2024-11-06):
等待一个大佬解决一下,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cell.aplmmx文件里提取的.probe信息和device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一个大佬解决一下,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cell.aplmmx文件里提取的.probe信息和device对应不上 ...

试一下换不同的方式抽dspf文件呢,我一般用no-RC加schematic net name。抽prob的网表文件用做lvs时候生成在svdb文件下的网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