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LISERV进程是个啥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进程异常终止的问题?

楼主(2024-06-04):
[autumn@localhost test_uvm_axi_random__dtR_91]$ cat run.err
ERROR: The application is terminated (Error Code: 501).
Please contact support center at support_center@synopsys.com.

SLI:  SLISERV process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65280, exiting...

SLI:  SLISERV process ended normally due to SIGNAL 255 runtest: Final result in test_uvm_axi_random__dtR_91/test.result - Result is "FAILED"
Result: FAILED Test: test_uvm_axi_random__dtR_91
[autumn@localhost test_uvm_axi_random__dtR_91]$

用coreConsultant跑的是S家umctl2的UVM环境

网友:
snpslmd vip license manager

网友A:
解密这个VP文件,然后注释掉对应的license检查。先解密,然后grep -rn "SL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密这个VP文件,然后注释掉对应的license检查。先解密,然后grep -rn "SLI" *

感谢回复,请教下,这种svp文件是怎样解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教下,这种svp文件是怎样解密的?

您好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