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PAC的扫描频率,为什么不管用?

楼主(2024-06-04):
设置了比较宽的PAC频率,但仿真曲线,到不了那么宽,咋回事?

没有报错,似乎只有一个warning.

WARNING (EXPLORER-1617): Following tests do not have any outputs selected for plotting:

实际显示的曲线,只能到3GHz左右,之后没有了,到不了8GHz,咋回事?

网友A:
你的pss频率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ss频率怎么设置的?

你好,这跟PSS的频率设置有关系吗?PSS是系统时钟信号的频率吧,beat frequency,100MHz左右。

网友:
参考一下手册:

网友A:
我觉得PAC或者HBAC都是建立在大信号分析上的AC分析,都需要依赖PSS或者HB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PAC或者HBAC都是建立在大信号分析上的AC分析,都需要依赖PSS或者HB的分析。 ...

谢谢,你这是什么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