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大佬指点PLL无法锁定

楼主(2024-06-04):
大佬们,本人是个萌新,最近学习做了一个2.4G的PLL,不知道为什么无法锁定,怎么调都不行。每个模块的仿真都没啥问题,就是不懂最后锁定不了。环路滤波器的电容和电阻值我是通过MATLAB得出来的。每个模块的仿真图片都放上来了,大佬们能给点意见吗

cp电流匹配

cp电流匹配

pfd+cp联合仿真充电

pfd+cp联合仿真充电

放电

放电

lcvco电路

lcvco电路

vco频率仿真

vco频率仿真

vco相位噪声

vco相位噪声

楼主:
频率和Vctrl

频率和Vctrl

网友A:
频偏比较大,建议跑长一点看看,增加一个lock信号输出更好,LPF这么大实际投片怎么办

网友B:
Couple of observation. YOur are using ideal inductor from Analog lib which limits frewuancy of oscillation.

Looking at waveform oscillation were saturated for given LC value. Please have some more linearity of VCO with LC values.
PLease can you share Vc vs Frequency curve?

网友C:
直觉是把pfd polarity反过来就好了....

网友D:
提高一下LC的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偏比较大,建议跑长一点看看,增加一个lock信号输出更好,LPF这么大实际投片怎么办 ...

没办法,我用matlab就跑出来个这个数值,只能先凑合这样用都不知道跑多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uple of observation. YOur are using ideal inductor from Analog lib which limits frewuancy of oscil ...

kvco

kvco

这是我在Vc=0.6v时仿真出来的kvco,不知道有没有啥问题,是线性度不够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觉是把pfd polarity反过来就好了....

之前我是接的up-up,dn-don,也不行,不过我的pfd和cp的仿真就是我现在接的这样放出来的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一下LC的线性度

好的大佬,我查查资料试一试,线性度还不太会调

网友E:
1. 先检查pfd cp级联仿真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vco是随控制电压升高频率上升,保持和pfd+cp这边的极性是一致的
2.kvco线性度差不是导致控制电压饱和的原因,这个线性度最常规的方法,加几组不同偏置电压的变容管,paper上有很多,硕士和博士论文也很多都有介绍,这都是很古老的技术了
3.n*freq是不是达到了vco的最高频率,如果是,那是不可能锁定的,类似于放大器导出了正常的dc工作范围。
4.稳定型问题导致的是震荡,不是dc饱和,这不是一个概念
5.“dc饱和”(模块的dc工作点饱和,系统环路的频率范围饱和)的这个问题,再检查检查是不是又电荷泵充放电失配的问题,分频器分频值异常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检查一遍,如果还不锁定,我帮你设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我用matlab就跑出来个这个数值,只能先凑合这样用都不知道跑多长了
...

请教下LPF是指fc=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先检查pfd cp级联仿真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vco是随控制电压升高频率上升,保持和pfd+cp这边的极性是一致 ...

好的。大佬,我先按您说的一个一个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LPF是指fc=200k?

LPF是指环路滤波器,我那个fc是带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LPF是指环路滤波器,我那个fc是带宽的意思

LPF是电容很大吗?